[优派]
联想 L197WA

楼主(2014-06-20):
品类:显示器牌子:联想
型号:L197WA
故障:按键失灵

维修:按客户说插上电源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按键不能用,电源拔掉在插上就无任何反应了。

拆机检测所有按键均正常,切按开关机键电压有跳变!, 心想会不会是程序的问题,于是论坛上找了一个程序,刷上故障依旧,

芯片型号: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04781236\QQ\WinTemp\RichOle\HP989NTURT83)NM)6B~7NFD.jp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004781236\QQ\WinTemp\RichOle\HP989NTURT83)NM)6B~7NFD.jpgTSUM5PFHL-LF      屏型号:HT190WG3-100

再次在论坛上查此相关问题,看到有个朋友发维修经验贴,他的问题是自动开机,关机。 想此机会不会也是这种问题,于是顺着开关按键跑线,跑到了一个小电容上面,于是决定换掉这个小电容,换后故障解除,开关机正常!    显示器正常显示 .

发此贴不为什么,也就想看看 此机按键问题这个是不是个通病!

另奉送此机程序本机的:

网友A:
那个动了烙铁的芯片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动了烙铁的芯片是什么

那里是吹黑了,没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里是吹黑了,没东西!

好吧。。我以为有东西呢

网友:
电容是哪个

网友C:
怎么知道那个电容到底有没有坏?只能代换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知道那个电容到底有没有坏?只能代换么?

测量是测量不出来的,只能代换了,!

网友:
C436本身就是空的,C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