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C主板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4-06-20):
  拿到一个精英主板、型号A740GM-M、拿过来时客户说开不了机、经过自己测试主板不跑码、竟然不跑码、先看各路电压、第一个内存电压、一看不对劲了、怎么才0,8多、然后找附近的5v、测得5v只有2,8左右、也不正常、这两个电压都不正常、下面的就不用说了、先修内存电压了、拿万用表测得k3918基极的电压来至APW7120、找到一个同品牌的板子拆件换上后依旧不跑码、难道换错了、又查附近是否是否还有供电芯片、结果发现竟然与AT9173E的第一脚相通、果断又把AT9173E换掉、再次试机、依旧不跑码、有点无语了、难道是思路错了、然后去网上找了下主板具体的出电压顺序、发现必须上档管的5v出来后才会出内存电压、无语了我、接着找出5v管子的基极想通的供电芯片、发现就是旁边的2539A、没办法、继续换、换完后继续试机、果然是2539A的问题、结果5v正常、内存电压1,8正常、机器正常亮机、基础不牢、没办法、转了一大圈、不过最终还是好了、可以松口气了

网友(2014-07-23):
有图有真相!

网友:
看到标题我直接联想到了键盘上的ESC键,楼主在说精英吧。
楼主描述的不跑码不太懂什么意思啊,是开机就00或FF吗?既然是内存供电问题,诊断卡应该跑D字头的吧

网友:
{:4_135:内存供电没有肯定先去搞好3 5V再整后面的....

网友:
2539A坏了把5V拉低这家伙应该会很热吧?
我好以为是电源坏了呢!

网友:
楼主最好搞个图上去  这样看起来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