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ATX-3000 电源 通电就自转,求思路

楼主(2014-06-20):
339个脚电压,这是在通电下的,这个电源通电就转,494各个输出电压正常,12V,3.3V,5V输出的各种电压也是正常的,我对339的还是不很了解,希望指点下
1   0.03V
2   0.03V
3   4.9V
4   0.9V
5   0.39V
6   0.9V
7   0.01V
8   0.49V
9   0.67V
10   0.9V
11   0.01V
12   0V
13   4.35V
14  0.21V
对比参考值,4,5,6,8,9,10,11,12,13,14都是不太正常的,特别是11脚,只有0V,正常是有2.68左右,差很远,是不是有什么思路呢?

补充内容 (2014-6-22 14:26):
找到了一张原版图纸,对应相应的电阻,和PS-ON 电路分析,在线测得R27电阻为0.1-1K左右,比图纸上少得多.拆下换上,就修好这个故障了,不再自动开机,一切正常,谢谢本论坛的兄弟提供的图纸.加上自己的用心分析,终于解决

网友(点评):
没错,需要查494 4脚电压形成原因,包括q8也是问题之一

网友A:
查绿线附近的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绿线附近的三极管

拆下C1815.换了,一样的现像,不是Q8问题

网友(点评):
测量a1015 c对地电阻

网友(点评):
Q8 基极对地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绿线附近的三极管

都查了各个三极管,好像没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下C1815.换了,一样的现像,不是Q8问题

l
查c37对地电阻   Q8基极对地电阻  a1015 c对地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
查c37对地电阻   Q8基极对地电阻  a1015 c对地电阻

嗯,好的,但是这个电源是长城ATX3000,不是长城ATX-300P4-SPC,原理是差不多,但走线略有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好的,但是这个电源是长城ATX3000,不是长城ATX-300P4-SPC,原理是差不多,但走线略有不同.

没电源图纸,查起上来要一个个原件自己重新画线追线,很累.呵呵.不过都是纯属为了学习和提高.我不会放弃.就算要查一个月,也想把这个故障修出来

网友:
我的电源是这个图纸的,终于找到这个了

网友B:
测R45有50K,图纸上只有15?是图纸错了,还是我的电源R45坏了?

网友(点评):
看看色环电阻标示是多少

网友:
关键是339的14脚为何是低电平?
Q8为何一直处于导通状态?
Q7是否正常工作?
这几个清楚了,问题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R45有50K,图纸上只有15?是图纸错了,还是我的电源R45坏了?

嗯,就是这个电阻坏了,换了就OK了.

网友(点评):
恭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