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25换屏的时候不小心把屏供电接地短路了,显卡会坏吗

楼主(2014-06-20):
戴尔5525换屏的时候不小心把屏供电接地短路了,现在可以开机,但是8声短响显卡报警,显卡会坏吗?怎么测显卡有没有坏。还是显卡虚焊了呢?请高人指点

补充内容 (2014-7-16 13:09):
这个机器对翻新屏,和某些屏都是不支持的。最好以后换屏的时候 相同品牌的代换。

网友:
一般会烧电源管理

网友A:
不会,8声是屏,或者屏线吧,

网友:
看电流嘛  显卡烧了肯定明显偏高 祝你好运了

网友:
上次有个客户清洁屏线转弯哪里折断了,搞的一大串问题出来了,屏线坏了、屏也烧了,换屏线跟屏后不显示,外接可以显示,量得屏线接口没有3.3V,开启电压没有,华硕的机器,没图纸,最后报着换显卡的希望把显卡换了,好了,祝楼主好运,

网友:
不会吧!!!只会烧屏供电吧

网友B:
有可能烧屏 显卡不会吧

网友:
带电换的?先查供电部分。没问题再往下查

网友:
对着图纸测一下吧

网友:
烧屏供电比较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烧屏 显卡不会吧

屏也没有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8声是屏,或者屏线吧,

恩恩  屏还有不兼容的啊   换了一个屏好了,把这个屏放在其他机器上也没有问题。LED屏前3跟都是屏供电,断了两根,只接了一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8声是屏,或者屏线吧,

恩恩 是屏  换了一片儿 好了。屏还有不兼容的呢

网友:
8声短响是屏线或者屏的问题 希望大家能用到

网友:
DELL 8声多数是屏啊 不接屏都是这种报警,看看屏和屏线吧,或者主板屏线接口的保险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