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s无震动

楼主(2014-06-20):
iphone4s无震动了?不是设置问题,震动马达已经换了新的,声音这些一切正常,看电路图震动马达是连接到音频IC上的
难道音频IC坏了吗?请高手指导下!

还一个问题就是看点位图和线路图

点位图和线路图上C81RF   C41RF  C214RF {红色标注部分}是有这3个元件的
但实际主板上是没有C41RF的

这是这么回事????????????????????????????
顺便求信号部分的主板高清图,哪位好心人帮忙拍一张发我

网友A:
是不是手机摔了掉件了?没有了震动本身就想到是不是摔的导致,现在还发现没有装是不是真的就是掉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手机摔了掉件了?没有了震动本身就想到是不是摔的导致,现在还发现没有装是不是真的就是掉件了

震动马达通过C750 C751直接连接到音频IC上
C750 C751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