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 k24长按开机键才开机?

楼主(2014-06-20):
k24板长按开机键几秒才开机,如果按一下放开即掉电。是什么问题有谁遇过这问题的?
掉电

网友:
我有个宏基的e1-471就是这个问题 按一下没有反应 必须长按 实测VCCPOR问题 换ec解决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一般是ec

网友:
VCCPOR是什么信号

网友:
换了ec还是一样。

网友:
是不是开关键有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维好了。原来是充电IC ISL6258A 18脚电阻R7031到L7000电感这里断线了。飞线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