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28 不开机

楼主(2014-06-20):
  请教一下:自己一台本本现开不了机  拆开通电电路板U8芯片很热 现准备买芯片换一下 想问一下大师们还有没其它思路指导。谢谢!

网友:
这机器有通病 你搜下论坛!~

网友:
有一个小东西坏了。电容来的吧,

网友:
硬盘贴纸下面的电容会腐蚀 你仔细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芯片热不一定是芯片坏了 建议查下是否有短路  这个机器确实有通病 可以参考下

网友:
U8是待机芯片,它发烫,不一定就是坏了,有可能后级短路,此机有通病,可以搜索论坛做下参考。楼主,不要走弯路了。

网友:
先按通病查,检查芯片工作状况,周边元件

网友:
我正好也在修有什么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