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t-m5主板cpu旁边电容导通

楼主(2014-06-20):
电容导通,阻值差0.7欧,为什么主板能正常工作,客户说烧了两个电源,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电容要拆下来量,才准确,短路了上电要保护

网友:
对~电容再路量不准 得拆下来量

网友:
直接代换下方便

网友:
电容导通了为什么主板还能正常工作

网友:
真正导通的是电容焊接的那两个脚,并不是电容本身。电容是否导通,你要焊下来测量

网友:
电容导通就是短路!电源会保护的!应该是主板的某个地方微短!从电容引脚相连的原件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