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BA92-06005A)三无?

楼主(2014-06-20):
工作电流3MA,测电池座J502上无电压,电源开关键连接座J501上也无电压,也就无法用电源键触法开机,U505(ISL6255)的13-14脚上有5V,别外Q542-e由19V稳压输出12V,除19V供到处外其它部位均无电压!,南桥背面的电容也无明显梅烂,用洗板水清洗吹风机吹干,测量正反向电阻3和5欧,应该是南桥片内内阻还是电容严重漏电?请高手指点一二为谢!板号:BA92-06005A

补充内容 (2014-6-22 15:59):
正常的R428拆除电池后接入19V可调电源时电流多少?此时有无待机3.3V和5V及相关指示灯,电池座上是否有电压?另外电源键一端有几伏电压!

补充内容 (2014-6-24 18:56):
找了份图纸,今天打算再修时竟然自已好了!原来接手时单板接19V为3MA,无P3.3V_MICOM,正常后为12~14MA,25芯片上有3.3V工作电源,电源绿灯也亮了,安下电源键OK了!但在图纸上找不到P3.3V_MICOM产生电路,请同行截图来看下!

网友:
这破板子不是有通病吗?那个电容就算是没有腐烂也是会短路的,之前就换过看去是好好的,但是一测真的短路了

网友:
去看看吧 有通病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看来只能拆下续一测量了!

网友:
先看一下有无通病,R428通病多。

网友:
在南桥供电电感L8端加1V时电流1.2A手摸南桥背面电容不热,在待机3V和5V电感端分别加3V和5V时电流都在100MA以下无短路现像!加上3V或5V电压后电源键上仍然无电压?高手在哪里,请指点一下!
本人是搞家电维修的,对笔记本供电时序不太了解,请大师们多多关照!

网友:
我修过一片同你的一样换左北桥

网友:
请教一下电源键接在哪个芯片上,图纸上没找到!

网友:
这个机子是有通病的,查一下

网友:
U8(RT8205)13脚(EN)端只有0.3V标致KBC3_RTS#不知来自何方?

网友A:
这种去掉2个电容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去掉2个电容就好

老大哪二个电容呀,是南桥背面的吗!

网友:
求P3.3V_MICOM产生电路,请同行截图来看下!

网友:
分析的非常好

网友:
求S4~S5状态下的P3.3V产生电路,请同行截图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