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host后出现开机错误

楼主(2014-06-20):
系统Ghost后,开机显示“remove disks or other media,press any key to restart”按任意键后出现“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t boot medin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 ”。如何解决?

网友A:
是不是在设置一下硬盘为第一启动盘啊

网友B:
启动项错误,把硬盘设第一启动项

网友C:
有可能你GHOST后主板不认硬盘,检测硬盘的接线是否有问题,也有可能你没有把硬盘设置第一启动

网友D:
启动项没弄好,要不就修复硬盘引导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在设置一下硬盘为第一启动盘啊

是的,设过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启动项错误,把硬盘设第一启动项

我原来也是这么认为,其实不是,不过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你GHOST后主板不认硬盘,检测硬盘的接线是否有问题,也有可能你没有把硬盘设置第一启动

感谢认真答复,数据线换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启动项没弄好,要不就修复硬盘引导区

你一般用什么软件修复硬盘引导区的。

网友E:
用DKISGEN 看看是不是没有引导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DKISGEN 看看是不是没有引导文件。。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
明显没有引导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