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错误提示,求高手解决。

楼主(2014-06-20):
系统Ghost后,开机显示“remove disks or other media,press any key to restart”按任意键后出现“Reboot and select

proper Boot device or insert boot medin in selected boot device and press a key ”。如何解决? 话外音:我没有插多余的移动设备。

网友A:
不知道你现在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建议裸板最小系统测试,或者更换硬盘后在装系统测试

网友B:
是不是U口有阻值不正常的呀!我认为还有可能是南桥的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现在是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建议裸板最小系统测试,或者更换硬盘后在装系统测试

台式机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U口有阻值不正常的呀!我认为还有可能是南桥的事儿!

没这么复杂吧亲。

网友C:
硬盘无法识别,之前动过硬盘线吗,重新插一下,然后进BIOS设置硬盘位第一启动项。应该是硬盘的问题。还不行换快硬盘试试

网友B:
被你弄好啦?到底什么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你弄好啦?到底什么问题呀?

还没,星期一去试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硬盘无法识别,之前动过硬盘线吗,重新插一下,然后进BIOS设置硬盘位第一启动项。应该是硬盘的问题。还不行 ...

动过硬盘,重插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动过硬盘,重插一下。

换一块 试试吧,没猜错应该是硬盘开头有坏道,认不到硬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一块 试试吧,没猜错应该是硬盘开头有坏道,认不到硬盘了

不会吧,硬盘有坏道?也没见异响什么的,周一去看看。

网友:
建议检测一下硬盘,如果有坏道,且不无法修复的,请重换硬盘做一个系统进去,我想没有问题!
如果硬盘OK! 可以用一个好的点系统(纯净点)重装一下!同时,建议看硬盘模式,是否正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硬盘有坏道?也没见异响什么的,周一去看看。

有坏道不一定有异响的,之前碰到过一次。。还是试试别的硬盘看看吧,这是最保险的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坏道不一定有异响的,之前碰到过一次。。还是试试别的硬盘看看吧,这是最保险的方法了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