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20r1进系统死机重启不亮

楼主(2014-06-20):
今天接到客户送修的一台联想一体机C20R1,故障现象是进系统死机,关机再开机就不启动了,要把内存拆下来重新插拔一下才可以亮,再亮了进系统还是死机。换过内存,扫过硬盘,加焊过南桥,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刷过BIOS没,还有像这种问题,直接换桥不要去加焊

网友:
BIOS没有刷过,我下载个试试,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