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20集显主板掉电

楼主(2014-06-20):
惠普520集显主板,能点亮每次还没到滚动条处风扇声音突然加大然后就掉电,BIOS刷过,没修到过类似问题无从下手了

网友A:
多数是 桥  内存

网友B:
此机器掉电,修过加焊CPU供电芯片和跟换南桥的,修的少,不妨LZ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数是 桥  内存

内存倒是换过,CPU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机器掉电,修过加焊CPU供电芯片和跟换南桥的,修的少,不妨LZ试试

好吧,白天只是风枪预热过无果,明天再去看看吧

网友C:
检查一下是不是散热片坏了,风扇声音突然变大,多是温度骤升。导致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是不是散热片坏了,风扇声音突然变大,多是温度骤升。导致掉电

温度我手一直摸着呢,没觉得太高手的摸得住

网友D:
看一下CPU供电是否滤波不良 两相供电的频率是不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CPU供电是否滤波不良 两相供电的频率是不是一样

我量过了是1.多伏 我还加了2颗330上去

网友:
反正有个特点就是断电前2秒风扇速度明显上升,但实际温度不是很高

网友:
查一下温控看看

网友E:
图纸有的,从来没修过温控这一块........怎么下手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纸有的,从来没修过温控这一块........怎么下手都不知道

先找到温控芯片

网友:
不是热管就是温控呗,我碰到过一回cpu内部的温控出毛病的

网友:
先查桥和温控看看

网友:
温控芯片直接拆除好了,问的师傅我不知道哪颗是温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