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0从不上电,到掉电,到暗屏故障修复。

楼主(2014-06-20):
      周一接到E50笔记本。朋友拿过来说刘哥,你看看这个本子,我接过来一个,THINKPAD的本子。外观挺好看。我问什么故障,他说,加不上电。上可调电源。有待机。0.0013.看来待机正常。按下开关无反应。我说放在我这里吧,有时间给你搞搞。于是留机。
    朋友走后迅速拆机。查其待机3V,5V正常。到此说明此机隔离保护电路没有问题。问是不触发。那主按不触发的条件一样一样查吧。此板为AMD芯片组。而且为集显。首先测了一下电池电压。3.2V。正常。我修本有个习惯。就是不管电池有没有电。我都会拨下来。看看放下电好不好用。但可悲的事就在这里发生了。先不说这个问是。一会解答。接下来我就去测了开关小板上的NBSWON信号。一测出问题了。怎么是低电平。测其母板上接口电压3.3V正常。就些判断为开关排线断线。用万用表一测,六根都断了。这个很神奇,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怎么六根都断了。后来找排线。找呀找 。没有六根线的。只有十根的排线。那么好吧。把多余的四根弄掉。
   连好线后上电解发。电流神一样的速度上去了。三次跳变。亮机吧。心里一阵高兴。这么快就好了?等电流上到1.6-1.7的时候来问题了。只听两声报警。然后掉电了。屏没有亮起来啊。这是什么情况。晕。外接了下。没有图像。还是掉电。这个电流,电压应该都正常了呀。也不可能是HWPG这个信号不正常把电压拉低的啊。哎。没有办法。一个个测电压吧。看看哪个电没有出来。忙了一大气。所有电压正常,用示波器打了一下LFRAME#波形,波形也正常。这里老鸟别骂我啊。我是菜鸟。本人没有去学校培训过。都是在家自学的。要是老鸟肯定什么电压都不测就直接打这个波形了。
   不知道怎么搞了。放在那里。一天没有弄。回家就想到底是哪出了问题呢?会不会是CPU。第二天。到店里直接把CPU取了。不掉电了。安上一样掉电。恩,应该是CPU的问题。于是定了一个CPU。又隔了一天。可就在第三天,没有事的时候我又拿出来此板。不死心啊。又换了一个小的15显示器外接一下看看。不看不要紧,原来机器是有显示的。提示了一行字母。什么ERROR:0910后面的英文翻译过来是电池电量低。有点想不明白了。我没有安电池用的可调电源怎么提示这个呢。刷BIOS吧。在网上找了一下。很快刷好。按开关。玩大了。不解发了。看来不对。又找了一个。刷上去。触发和原来故障一样。看来不是BIOS的问题。后来到论坛逛了一下,有人说,开机进BIOS恢复一下出厂设置。接外接键盘。还真进去了。而且不掉电。恢复完神奇了。还真不掉了。看到这里大家明白为什么 了吧。就是我当初把COMS电池拿下来惹的祸啊。

     这下好了。接屏吧。以为这样就好了呢。装机接屏。又来问题了。有图像无背光。奶奶的。这破本子怎么这么多故障。又 不是二修机。到我这里才是第一回打开。按里说不可能啊。哎,以为是屏坏了。换了个屏,还是一样。看来不是屏的问题。
   这回测屏接口的关键信号吧。LCDVCC电压正常。DISPON电压0V.这个不正常。应该为3.3V.找其来源。
   DISPON信号是过二极管D10由+3V上拉的,看图纸。R166没有装。看板上也没有这个件分析了一下图纸。DISPON要想为高电平,而R166没有装。那么此电压必需由INT_LVDS_BLON提供。同时LCD_BK_OFF一定要为低。查其来源。前者来自北桥,后者来自南桥。测Q22G极。低电位正常。测D10正极3.3V,咦。这不是有电吗。又测负极,也有电啊。那屏线的接口怎么没有电呢。断电打值。无穷大了。真是的断线。怎么又是断线啊。飞线吧。从D10负极飞到R162上,距离怎么小,在上电接屏。些机修复了。在此给大家把图纸奉上。不求加精。给小弟加点分吧。

楼主好好编辑下。 。。

网友:
图纸在这里。实物图为什么不让我上传啊。

联想E50 AMD平台.pdf

网友A:
请教楼主,笔记本的CPU是不是比台式机的CPU爱坏呀?

网友:
哎,好几个字打错了。大家别怪啊。写的时候有点着急了。

网友:
我来了 加5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笔记本的CPU是不是比台式机的CPU爱坏呀?

这个不一定。AMD的爱坏。INTER的还好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看来我写贴子的水平不行啊,人家看完都没有看出修没修好。

网友C:
虽然都是断线,但楼主这功底 还是不错,看图判断都在行。

网友:
  烤机没问题了看来,鼓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都是断线,但楼主这功底 还是不错,看图判断都在行。

我也是菜鸟,都是自学的。没去过培训机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这么多的故障都能一一排除。

网友:
好多病的  本子

网友:
修好了也就是赚到了

网友D:
这台机子是摔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台机子是摔坏的吧

不是。客户说放的时间长了。没有用。

网友:
排线断了,有时找不到替换的也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一定。AMD的爱坏。INTER的还好
AMD的制造工艺好像不如Inter的好。

网友:
那你的订的CPU换没换上啊、是不是CPU没有挂啊,白订了?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下,写的不粗

网友:
楼主真的很有耐心啊。这么多问题都一一解决了,。

网友:
不错,学到不错的东西了!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 ,高手的潜质 。我不上修修上电了还不好,我就没心情继续搞了。

网友:
参考你的资料,修联想U450

网友:
dispon是个什么信号,休眠?谁休眠

网友:
液晶屏的灯管的开启信号。本机由北桥发出,经电路转换得到3.3V

网友:
楼主真的不错 图纸收下了 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