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DV6000无线网卡104报错求助

楼主(2014-06-20):
惠普DV6000,本来是965的主板,显卡门的8400显卡,后来换了一块945的主板,装机一切正常,但是装上无线网卡就会报错,104还有些英文,网卡是原先主板上带的,我又在别的惠普机上拆了一个还是报错,一共找了8个惠普机原装的无线网卡,可是都报错,没法了,哪位大哥能解决这个啊,先谢谢了。

网友:
不安装网卡呢?

网友:
你为什么不把无线网卡装到其他机器上去试试呢?

网友:
看看网卡周边有什么原件损害吗。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卡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