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温度高

楼主(2014-06-20):
今天修了两台E40 一个INTEL的 一个AMD的 都是独显 一个刷BIOS好的 一个是 重置北桥好的 可是就是很热
谁能指导下 这两款机器 要怎么做散热 散热片都换过 接触的也都没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散热铜管的问题,你换的铜管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铜管确实爱坏

网友:
这批机器散热器是通病,温度高好多都是散热铜管坏了,我手上现在有两台INTEL的,都是装系统时正常时不正常的,还在维修种,本人估计是显卡挂了

网友:
估计又是铜管坏的问题

网友:
这款是显卡温度很高,很容易挂,模组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散热铜管是坏的吧!上次买 了几个新散热钢管,都是坏的,新的也坏的多。

网友:
E40铜管易出问题。看看导热效果。

网友:
改风扇长转

网友:
你用手摸一下看看 铜管是不是均匀导热

网友:
看看是铜管问题吗不是的话在CPU供电上加两个330

网友:
只要不死机 不掉电就么得问题

网友:
E40的机器很垃圾,乱起八糟的毛病特多,散热不好,显卡爱坏

网友:
小小白路过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小小白路过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严管板块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买个铜牌垫上,在摸摸铜管导热不???

网友:
我的就是E40 之前没事就自己重启,现在玩把英雄联盟 CPU最高62 显卡最高61

网友:
铜管问题 之前遇到过

网友:
这个机器的散热模组不贵的吧。一般换了能管一段时间,只能换,清灰没效果

网友:
做一下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