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开机0.16掉电

楼主(2014-06-20):
华硕a43s待机0.1 开机0.16   然后直接掉电

网友(点评):
应该是有短路或者3V5V电压没有转换出来。重点查下3V,5v转3VS和5VS的管子

网友:
版号是不是K43SD

网友:
后级有短路  或者 断线吧

网友:
华硕的本子很多都是没有图纸的,都不好修呀

网友:
看看后集那里短路。有图纸会好修点

网友:
华硕的机器电压没起来会掉电, 要好好的查查每个单元电压,不过华硕的机器都没有图纸跟点位图,有点吃不消

网友:
就是。ASUS图纸不好找。难搞。。。

网友:
楼主待机那么高,是不是写错啦

网友:
楼主这是要干吗啊

网友A:
我的机器和你的一样   开机0.26直接掉   郁闷中

网友(2014-07-24):
同样k43sd  木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机器和你的一样   开机0.26直接掉   郁闷中

这个不会吗????????

网友:
碰到过一个板子也是开机掉电。是因为南桥的待机电压不全

网友:
楼主的板待机0.1,哪有哪么高的待机,肯定是哪个芯片不开机就是发烫的

网友:
谁有华硕a43SD的图纸和点位图啊?

网友:
楼主查查掉电瞬间3V5V有没有被拉低?建议查查上电瞬间CPU供电有没

网友:
咱家碰到B450 也这样 努力中

网友:
你这 有结果没有咯

网友(2014-09-04):
我还有一个没有CPU集显电压怎么修

网友:
后级有短路

网友:
还没有解决吗

网友:
楼主你也说清楚一点啊,就这样一句可能太多了

网友:
LZ 修好了没有啊 说声嘛

网友:
没图不好修啊,头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