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时总死机,诊断卡停留在AA处,如何处理。

楼主(2014-06-20):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机子说是重装个系统,但是装系统时总死机,诊断卡停留在AA处,如何处理。这是什么问题的。如何处理啊。机子型号为华硕M3A78 SE大板 ,CPU是AMD,DDR2*800,硬盘是500GB,显卡是七采旺512M。
刚开始时跑码循环D3 D5,后来我重新插拨后,正常跑码,但是以前的系统可以通过安全模式进入,不死机,正常模式下在XP滚动条下死机,于是重新装系统,就出现上述情况的。这到底是CPU问题还是主板问题的。

网友:
安全模式可以进 是不是显卡出问题了  换一个看看

网友:
最小化测试  换硬盘测试  测主板有无故障

网友:
把主板外接的设备都拔掉,测测内存和硬盘,cpu加点硅脂!
最近雷击的多,进BIOS把网卡关了再试试!各种试呗!

网友:
建议你还是先用排除法来的吧。。一个一个来排除掉,最去维修

网友:
都去掉还是一样会死机的。郁闷的。

网友:
折腾了几天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原来是BIOS的问题,由于自己的编程器坏了,重新在淘宝上买了编程器,下载了新的BIOS重新刷了就可以了,感谢群里的热心修友提供的BIOS,现在这机子跑起来还挺顺利的。只是硬盘可能有问题(这个不知是谁做的配置,居然用绿盘来做系统盘),每次重启都要检测。要求客户换 ,但是客户不舍得那点银量,将就一下吧。

网友(2016-06-01):
进BIOS把网卡 声卡 关了再试试!

网友:
应该不是BIOS问题吧    感觉这个问题和BIOS没啥关系啊   求大神指教

网友:
板卡级别一个一个试试吧!
确定问题以后,再去维修~!

网友:
先更换硬盘试试 然后内存 再主板

网友:
涮下BIOS试试

网友:
    一个个来把

网友:
安全模式可以进 是不是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bios本身系统错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