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待机过高什么问题

楼主(2014-06-20):
待机过高是不是主板后级电路有短路,要如何知道是哪个部分短呢,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一般是待机电路有短路,用手摸摸看看哪里有发烫的没有……

网友:
待机电路短路 个别芯片温度过高

网友:
先摸芯片温度,再看看电容,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