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号K43SV REV :4.1 不触 发,无待机3,5V,求指点思路!

楼主(2014-06-20):
华硕板号K43SV  REV :4.1 不触 发,无待机3,5V,   待机芯片为RT8206A ,LDO和REF 正常,就是不出3V和5V的待机电压,通电瞬间测得BIOS一脚有波形,因为此机没有图纸,求大侠指点思路!

网友:
查3.   5 开启信号条件     EC的供电时钟复位     用波波打一下无上管G极波形  及电感后端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你测量一下他的EN是不是看看是不是电压偏低。 EC坏的可能性很大哦。

网友:
看有没有EC_RST  SUS_PWRGTN

网友:
又是华硕的    难搞 没图纸

网友(2014-08-04):
兄弟,还有这个版本的bios

网友:
3.5V有没有短路?

网友:
3D3V_AUX_S5 這個點到------EC的3D3V_AUX_S5 是否完全導通.或者幾歐姆
異常的話大概就是有斷線OR EC NG

网友:
没3、5V就按没3、5V思路修咯

网友:
修好没有这款 机器好多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有通病

网友:
上管剃掉后打下g级的波形 哪个有先修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