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LC CPU供电少一组电压,求解

楼主(2014-06-20):
主板H61MLC  版本号 6.5
故障现象:不定时掉电,有时20左右分钟,有时候1--2分钟就掉电,然后又可以触发
测到CPU供电时,发现有一组无电压,另外两组供电正常,场管对地阻值正常,后继无短路。
CPU芯片:ISL6363   芯片供电开启信号正常, 36脚对地阻值正常

由于在小县城,无配件,请教一下师傅们,这种情况一般是CPU 不良  还是芯片本身不良,还是?
还有个问题小弟请教一下
为什么那两相 是BOOT1  BOOT2 而这一相却用BOOTG表示

上图中 前两相 下管用2个,而下面这一相  下管却用一个?希望师傅们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A:
第三组供电有可能是断线了,电源管理芯片负载过大自我保护,所以自动掉电。你可以打每一组MOS管G级的对地阻值是否相等,判断第三组是否真的断线

网友:
你第三相是显卡供电的,

网友:
你那一组好像是CPU的集显供电。。。

网友:
换CPU了吗

网友:
V_AXG 第三组的信号名称都不一样。。。。应该是不是CPU供电的

网友B:
信号表述都不一样的,你怎么还当成CPU供电呀,应该是核心显卡的供电,如果你CPU不支持核显或者你不用核显的话,那厢供电是不会出来的。

网友:
这个是显卡的供电吧, 不是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三组供电有可能是断线了,电源管理芯片负载过大自我保护,所以自动掉电。你可以打每一组MOS管G级的对地阻 ...

第三组阻值测试过  是正常的,上管G对地600   下管G对地500  可以排除短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信号表述都不一样的,你怎么还当成CPU供电呀,应该是核心显卡的供电,如果你CPU不支持核显或者你不用核显的 ...

谢谢,我说那,这组电压只有0.45   却可正常亮屏,但是我也没有装独立显卡啊,单桥的板,这么说桥集成核显了    ,自动关机问题不在这组电压上,应该还有其它问题  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说那,这组电压只有0.45   却可正常亮屏,但是我也没有装独立显卡啊,单桥的板,这么说桥集成核 ...

你又错了,H61的芯片组是不支持集显的,主板只是安装了显示输出接口,目的是给CPU的核心显卡作显示输出,主板不带显卡核心的,所以,如果你装的CPU不带核心显卡的话,是不能用板上的显示输出接口的。

现在你没有安装独立显卡,也能亮机,证明是CPU带核心显卡的,这组电压只有0.45V,肯定是低了,至少也得0.9V吧

网友:
没供电的那组 上下管都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又错了,H61的芯片组是不支持集显的,主板只是安装了显示输出接口,目的是给CPU的核心显卡作显示输出, ...

谢谢大神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