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 V2无时钟复位

楼主(2014-06-21):
P5G41T-M LX V2无时钟复位,测供电都有,内存电压只有1.2V,

网友:
正好修到一片,时钟应该没有吧

网友:
没有时钟才开启啊,这个应该比较好修

网友:
我的CPU无供电,北桥供电正常,内存供电也是1.2V,北桥最低阻值13欧,不知北桥有没有坏。

网友:
查查时钟那块

网友(2014-07-24):
这个板没有时钟,应该是没有时钟开启,跑线路吧

网友:
查时钟芯片的第九脚是不是3.3V

网友:
南桥周围,IO周围看看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