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内存,跑54!成功修复

楼主(2014-06-21):
平时修板没空拍照,发上来的故障维修都会被大打折扣,所以也没怎么发,发上来的目的一是分享分享经验,今天拍照也是托同事两分钟的时间!二当然是为了赚点分啦!今天冒着被老板开刷的风险给一些友友分享一下今天修一台主机梅捷SY-A55M+ V2.0,故障为按开机诊断卡显示跑54

,不过内存!先放放电,换条内存,故障依旧,看来是主板的问题,目测了一下发现IO跟附近有进水的痕迹,有一点腐蚀!用洛铁加焊后故障没改变!还是按时序来吧,先测下内存电压

DDR3的内存1.59V正常,AMD的所以内存再到CPU电压

CPU电压1.43正常!桥的电压

1.13正常!总线电压

1.25V正常!然后再测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吧内存负载电压

正常!系统管理总线

3.3v正常!当测到VDDSPD的时候

0v不正常,正常应该为3.3v,打下对地阻值,为1无穷大!顺着线路追发现

此处以烧断线!被ATX电源线挡住了,一开始没看到!刮了下电路

SPD到了南桥旁边的一个5脚的芯片,直接飞线!飞线后试机跑码果然不一样了,以为应该可以显了,随知停在了A6不动了!难道还有问题,再重复测了一遍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没问题啊,纳闷了!中午12点了先去吃个饭吧!暂时先放一放!吃完饭回来,想了想还是先刷个BIOS吧!刷上去果然那阶段不再显示A6了,62。。。。然后00久违的梅捷LOGO出现!

帖子也看完了吧!是时候加点分鼓励一下了吧,反正分也不用你们贴!俗话说看别人的帖子经常参与评论的或评分的!天天见到漂亮的美眉她也会多看你几眼的,真的吗,不妨试试!废话不多说世界杯下半场都已经开始将近20分钟了,为了发帖子没办法! 顺便把BIOS也传上来吧梅捷SY-A55M+ V2.0

网友A:
这BIOS你原来在哪里弄到的?我以前找过找不到,后来把板给别人退了!

网友(点评):
官网一般都有得下载吧。。

网友:
散热风扇太强大了

网友:
SPD这个线路经常出问题的。。特别是华擎的主板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风扇
霸气的狠啊

网友:
谢谢了,很好的经验啊,学习了,

网友B:
第一个故障,用右眼一下就能看出来

网友:
楼主好细心啊。以后也要细心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BIOS你原来在哪里弄到的?我以前找过找不到,后来把板给别人退了!

官网下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故障,用右眼一下就能看出来

我把线路刮开而已,烧焦的铜皮割掉!一开始是条小线来的

网友:
牛X 受教了

网友D:
楼主你那个电源是不是几十块的那种啊,风扇看起来好难看,怎么不搞个稳定点儿的大牌电源,这样用起来才放心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那个电源是不是几十块的那种啊,风扇看起来好难看,怎么不搞个稳定点儿的大牌电源,这样用起来才放心 ...

我是用来测机的,所以不用太好的

网友:
要是全部是这样详细的贴那的造福多少人

网友:
有张图片的万用表怎么涂黑了?

网友:
散热风扇太强大

网友:
不错不错,特别是最后刷BIOS那招,可真是绝招啊

网友:
谢谢了,很好的经验啊,学习了

网友:
SPD一般都是秒杀

网友:
这东西太好修了。 直接飞线 到3.3就行了

网友:
看挡代码修机 BIOS收藏

网友:
我也遇到过无SPD电压的,挡C1 但是橙色色直连的,断线, 也是在内存槽边上,直接飞线连接断线处, 后拿胶棒固定。。。搞定!!!

网友:
用的风扇确实很霸气!!头一回看到搞维修的用这么好的散热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网下的啊
官网下的不管用,试了几次

网友: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

网友:
按时序来修就是快,可以精确的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