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E 上管A09 N03N求代换!

楼主(2014-06-21):
客户拉过来的时候说昨天机子还正常使用,刚刚要用,开机没反应、不通电!

接过后上电测机风扇转一下就停,并伴随滋滋滋的响声!经验判断此故障应该是mos管短路,在拆下主板的过程中,客户说此机是去年2月份买的!我问是否有保修?他说外地买的,有保修也保修不了!

但是当我拆下来的时候,我就震惊了!看看,看看,请看看!声卡接口竟然被换过?而且板子背后满是刮痕!!!
带着疑问问客户,此板是否修理过!客户说没有修理过!当初花的三千多在安溪县购买的!买回来后连系统都没重新做过!那里能说修理过主板!
我观察了下主板还有内存跟硬盘上面的保修标签,出货时间都是2月21日,而且证实是同一家的货!说到这里懂的人都明白了吧!这台机子被黑了!而且黑得真狠!!!!!(不做评论了)

不管了,打CPU供电4P接口+12V对地,我滴娘喂,滴........................!把六组供电的上管都检查了一遍,发现敌情!继续测下管没有发现问题!遂拆掉有问题的管子,再测+12V对地已经不短了!

此管为 A09 N03N  EDA2A98,手头找了半天没有找到一样的,百度也找不到PDF,请问如何代替!

补充内容 (2014-6-21 15:52):
此板已修复,详细在17#,因为无法编辑!

补充内容 (2014-6-22 09:51):
在此说明,我不是不会代替,只是H61的板子修的少,上次修过一片,用的其他管子代替,结果CPU电压因为那个代替的管子在1.6-1.7V之间一直跳变,没多久就又挂了!作为维修者,我们要做的是,保证维修结果的稳定性!

补充内容 (2014-6-22 09:53):
而我百度Goolge了都找不到此管的PDF,所以才想说论坛如此之大,应该有人代换过,为了其维修后的稳定性!问问都有错了?

网友(点评):
在其它板CPU上面拆过来换嘛。。

网友:
找主板CPU上管都可以代换

网友:
这客户可真心被骗的不轻。这都没修过

网友:
09N03 找其他主板上的cpu供电管就可以吧
但是如果你换上了不能保证不会再次击穿
你还应该查一下上管G极的电路跟VRM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09N03 这管的电流都算比较大的。。这型号的管在主板上面还算很多的。。

网友:
外地买的,属于串货,

网友A:
先要排除驱动芯片是否有问题,否则换上去后果很严重。

网友B:
楼主思路清晰,简直简直就是秒杀,不过你最后问一声怎么代换MOS管显得太不专业!!!随便找个料板就用CPU供电的mos管代换,上管代上,下管代下

网友(点评):
楼主明显是不会修板的,但奇怪的是他竟然能查出哪个管坏了.

网友(点评):
提醒两位不可以貌取人!其实每个人都有长有短。

网友C:
随意代换,找一个料板上的换上你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思路清晰,简直简直就是秒杀,不过你最后问一声怎么代换MOS管显得太不专业!!!随便找个料板就用CPU供 ...

我不是没有换过,拆了好几个,都是发烫,所以才问问,总不能VRM没有问题,我非得给他整出问题来吧!多个嘴问问?有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要排除驱动芯片是否有问题,否则换上去后果很严重。

驱动芯片没问题!已查,没查也不敢乱请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随意代换,找一个料板上的换上你就知道了

哎  都说随便拆一个装上,要是那么容易,我就不问了!不等于白问吗

网友:
卖家下手太狠了,

网友:
只要cpu上管我一般都直接找cpu供电的上管换

网友:
直接把那相供电拆了

网友:
那你 只能 买芯片了

网友:
RE: 【已修复】华硕P8H61-M LE 上管A09 N03N求代换!

刚去同行里找在废板上拆了一颗一样的换上去后,发现上电跑马挡D400,检查内存电压正常!换了好几条内存都不过!在检查内存供电电压的时候,发现主板后面贴着一张V星主板经常贴在盒子上,标明主板型号、生产日期、地址的不干胶标签!而且上面显示生产日期是2010年的!觉得奇怪也纳闷,华硕的板子贴个V星的不干胶标签干嘛,手贱摸上去,感觉里面有凸高的样子,遂去掉不干胶后,我震惊了,板子被打孔了,另外一边在CPU风扇孔旁边,也是贴着一张QC标签!里面密密麻麻飞了20多根线,用热熔胶填充固定!线全部都是往内存去的!我真的佩服这块板子,也佩服之前修理这块板子人的勇气!

(当时没有拍照,就拍了一张CPU旁边一张)难道飞线飞出问题了,用表打了一遍,眼疼啊!发现两根不通,加焊后,上电跑马,顺利开机!

网友:
加分             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