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通病

楼主(2014-06-21):
IBM 通病大全V1.0
IBM T系列
故障表现
维修方法
T20、T21、T22、T23
开机屏暗
90%是高压条的供电没了,也就是屏线坏了
T21、T20、T22
死机,断电,不加电
ADP3421 CPU供电芯片坏,仔细看一看导热的小垫在CPU上面的
T23
不开机
北桥旁边的电感虚焊导致CPU无供电
T30
不读内存
用恒温烙铁或者风枪,重新把内存插槽下面焊一遍即可
T30
不开机,显卡发烫
换显卡供电MAX1715或北桥空焊
T40 T41 T42
USB不能用,找不到声卡设备,认不到网络设备,或者经常连续掉线,插拔一下就又能认到了,认不到硬盘,认不到光驱,认不到无线网卡
南桥空焊或损坏
T40 T41 T42
开机不稳定,死机,蓝屏,死机,花屏
显卡空焊或损坏
T43
开机LOGO死机,USB不能用
南桥空焊或PCB断线少一个USB 48M时钟
IBM A系列
A20、A21、A22
死机,断电,不加电
ADP3421 ADP3410 CPU供电芯片坏
A30 A31
不开机
显卡空焊或损坏
IBM R系列
R30、R31
不开机,死机
CPU空焊
R32
不认光驱
南桥空焊
R32
不开机/花屏
南桥坏或显卡坏
R40、R40E
暗屏
休眠开关坏或相连电容坏
R40、R40E
不上网
桥接器虚焊
R50 R51 T40/41
开机到IBM断电
液晶屏3V供电保险电阻烧坏
R51E
不加电
注意CMOS小池有没有插
IBM X系列
X20 X21 X22
死机,不进系统
网卡坏
X30
不读内存
BIOS资料坏
X31 X32
不开机,南桥发烫
MAX1845无1.2VM电压
X31 X32
不加电无3VM,5VM
换C659 C646电容
X31 X32
不开机,无RST信号
换C699电容
X31 X32
进系统不定时死机
加焊CPU供电ADP3205芯片
X31 X32
不开机
加焊显卡
1、DELL D600通病 不充电 换电源适配器一般能解决 不上电、偶尔点不亮 网卡找不到 加热网卡芯片.  2、D600不触发 与I/O很大的关系
3、D620 不开机 显卡坏D
4、联想旭日210暗屏 此类机器出现暗屏,一般换高压条即可解决
5、联想E280S 不开机或内存检不过BIOS资料容易坏
6、联想 旭日150主板和ACER有一款通用(TM290) 不开机断电CPU供电芯片容易空焊,加焊就好。 南桥容易烧坏,待机电流0.14. 联想150开机白屏:开机过一秒左右变白屏,加焊CPU供电芯片ADP3205,百分百解决问题 7、联想E255、E260 出现内存报警 加焊内存或更换北桥
8、联想V32 Y160 E200
电源口容易坏
内存报警,加焊内存
9、东芝T21OO电源板易坏或虚焊
10、SL300 SL400 不加电电流5A 查高压板电容
11、宏基全系列机器不开机现象如网卡坏要先修好网卡,网卡会引起不开机
12、COMPAQ B2000不上电 换南桥。
13、HP DV1000用电池开机掉电换'C12在CPU座后面的那粒五脚管子不插内存都跑0A换MAX1772
14、HP V3000 AMD系列 自动加电,不开机北桥容易空焊
15、HP V3000 INTEL系列 开机报两短显卡空焊
16、HP ZE2000 CPU座易坏或CPU坏
17、sony 只要是小机器点不亮,好多时候什么都不看,先放电 SONY 迅驰的本,不加电先看开关线!开关线正常一般都是南桥烧掉了,如果加电不亮,肯定是显卡虚了 18、SONY R505 不开机,不加电的换3V 5V1.25V检测芯片 19、GRX 加电不亮的 内存槽坏或者北桥问题 8 ?1 Z# ^7 @9 x" Q 20、GRS的 有开机辅助芯片 易坏 21、S16、18、26、36加电不亮的显卡虚焊或焊盘掉点 22、三星P20开机出现花屏,ATI9000显卡加热没有用,重做BGA后OK
23、三星X10开机花屏 加焊不行,显卡坏
24、清华同方待机电流在0——0.01跳动,多为1632虚焊,加焊可解决
25、清华同方K431 不开机北桥6100空焊重做BGA可解决
26富士通S7010 机,不开机的为一个CPU供电MS管坏 还有CPU供电驱动芯片易坏
27、海尔H40主板上得硬盘接口容易松动。 28、H50不开机,I/O不良。 29、IBM Z61M 不开机,南桥虚焊
30、联想E280S 不加电 公共点没电压,更换MAX8724充放电芯片解决
31、F41A 开机无显加焊显卡接口解决
32、T40 开机无显数码跑4A,显卡自检不过经查少1.8V供电,更换MAX1854问题解决。
33、神舟 W380R 进系统蓝屏死机,更换北桥915GM无显,数码已跑完,经确认此机器不插光驱会不显示,插上光驱进系统测试问题解决。
34、DELL 1410 进水目视发现IO芯片有进水腐蚀,拆下IO重焊后开机问题解决
35、A6000 开机无显按键盘后有时可开机显示,多为触摸板线有问题
36、ACER5650 开机无显,拆机裸板测试可开机,安装键后不开机更换键盘问题解决。

网友:
这些都是都老古董了,不过还是谢谢

现在这机很少修到了

网友:
这些机器 太老了 有心机器的吗

网友:
这些都是老东西了啊

网友:
老到掉牙的东西也发上来

网友:
帖子写的真不错。长见识了

网友:
都是基本退休的机器啊 不过还是收藏

网友(2014-07-23):
这些机器 太老了 有新机器的吗

网友:
都是很老的机器诶。

网友:
楼主哪里搬来的吧

网友:
都是老型号的机器,有新型号的通病整理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好东西 分享一下 赞一个

网友:
ganjue比较抽象了的  不大具体

网友(2018-09-17):
一看就是  老师傅    都是一些 老古董机器  能记得通病的 不多了

网友:
还是 值得收藏的

网友:
好多机型都见不到额

网友:
DOUSHI都是很老的了。就没有一点新款的

网友:
这么老的东西就别发了吧,基本遇不到

网友:
这些都是老东西了.就没有一点新款的

网友(2020-04-21):
这些都是都老古董了,不过还是谢谢

网友:
这种机器基本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