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272声卡无法识别,求思路

楼主(2014-06-21):
alc272声卡无法识别,
机器系统里无法识别到声卡,声卡电路上量1脚dvdd有+3vdd—codec,
9脚 dvdd-io有3.3v
25脚,avdd2 38脚avdd1 +5vdda-codec电压正常
无法识别

网友:
机器系统装过好几个就是无法识别声卡,换过声卡芯片也没用哦,

网友:
声卡由南桥控制,看看南桥到声卡的几个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查下有没有声卡复位 条件基本满足可以打下AC总线看看,IBM南桥也容易坏

网友:
查查南桥有没有发出信号

网友:
有复位吗 考虑一下南桥

网友:
声卡由蓝桥控制,看看蓝桥到声卡之间的路线

网友:
查一下,5 6 8 10 11看看这5个脚是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