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不触发,无公共电压 acon信号低电平

楼主(2014-06-21):
如图P2和pq301 和pq302的g级都是19v 公共点无电压,pq302要导通必须pq307要导通,
pq307导通调节是pacin 和acon 高电平 问题出这两信号无电压,图纸咋没找到这两个电
压产生地方的?忘高手指点!

网友:
查EC和充电管理芯片那块

网友A:
不要重点查这个信号,之前修过好几个都是公共点上下管或电容的问题。保护了

网友:
PACIN和ACON都是仁宝开启隔离保护的前提。。。

网友:
自己慢慢查吧

网友:
这块还是跟EC,充电IC有关,重点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重点查这个信号,之前修过好几个都是公共点上下管或电容的问题。保护了

就是,我测试了一下,公共点对地阻止太低8欧 应该是短路了!求指点!

网友:
求结果啊!

网友:
修好了分享下

网友B:
仁宝的时序我一直不太熟悉 ,请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搜点火回路,网上多的事

网友C:
在公共点没有通之前,BATT-IUT是低电平,要想有公共点,只能是充电芯片正常出自身的线性电压。并分压后产后高电平的PACIN。公共点正常后系统主供电线性3V才给EC供电,EC开始工作,同时得到ACIN后,输出高电平ACON。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公共点没有通之前,BATT-IUT是低电平,要想有公共点,只能是充电芯片正常出自身的线性电压。并分压后产后 ...

是BATT-OUT。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仁宝的时序我一直不太熟悉 ,请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

已修好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extra=#pid10372339

网友:
这个不是标准的仁宝点火回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