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

楼主(2014-06-21):
机型:一联想E46G本加电掉电,
维修过程:拆机发现别人多处动过,是二修机,测CPU无供电,按时序查发现0.75vSMDDR没有出来,此电压出来的前提是PU10TPS51116的第十脚应有3.3v开启,测之为0,查图纸10脚S3的来源与PQ73的D极相连,测PQ73也不坏,就追1.5vCPU_PG,1.5V CPU_PG的来源是1.5vCPU 须正常,1.5vCPU是PQ72产生的,PQ72一端1.5vSUS正常,1.5v_ON正常,省事将PQ72的DS极用锡连起来,加电试机正常,维修结束。

你在这样灌水,发帖,我直接给你禁言了。

网友:
SMDDRss是什么电压啊,,亲

网友:
维修起来还挺快的

网友:
   这样是不是就缺少保护了?换个管子比较妥吧

网友:
楼主要是能发个图就好了,不过还是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图纸发上来好吗

网友:
我不是有意灌水,只是发帖不知咋发好,只是将一些维修经验发出来共享,不过各位的善意批评,提醒和建议我还是欣然接受,以后尽量提高,改正,还是多谢各位了。

网友:
楼主要是能发个图就好了

网友:
这样的机器多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