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 帮我分析一下 富士康主板 不上CPU 通电正常

楼主(2014-06-21):
兄弟们 帮我分析一下 富士康主板 不上CPU 通电正常  上了CPU 就掉电   不是断电  就是自然的关机 《显示不出来》时间大至 2秒左右 在按开关 又可以通电 2秒 又掉电  一开始 以为是  CPU 供电 部份的问题  刚好有 电源芯片 就全换了  可是还是一样的问题   还有一个 就是 插不插 12V 供电 都是一样的会掉电  所以 问题应该不会是 CPU 供电的问题吧 ? 不知道兄弟们 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 换IO 不知道能不能好  有经验的兄弟们 帮忙 下  谢谢了  主板型号 <G31MV-K>

网友(点评):
上CPU压下CPU的座看下掉电不?

网友:
有兄弟在线的吗 帮忙 下

网友:
刷下BOIS试下

网友:
肯定是CPU供电部分故障,换芯片没用,要查芯片工作条件,尤其是VCC

网友:
学习了 很好呀蜀犬吠日

网友:
先换U跟电源试试。还有U座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是不是不加显卡不开机呀?

网友:
这主板爱CPU座空焊。。你可以压CPU座开机试下还掉不掉电。 。。。

网友:
可以按不跑吗修修 看

网友:
这个主板桥坏得多。

网友:
不上CPU,空板上电,看会不会掉电

网友:
     压下cpu座试试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