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pc电源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4-06-21):
一块电源主板不同电,大侠们帮着瞅瞅,我是个初学者别笑话

网友:
这能看出什么东西呀?

网友:
哦,保险没烧。

网友:
你这样让大家看什么?一级一级的查,看上去此电源的做工不是很好啊,也就200W吧?

网友:
查300V  待机5V

网友A:
楼主起码把维修过程说一下,只有图就能看出问题来估计神仙也帮不上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起码把维修过程说一下,只有图就能看出问题来估计神仙也帮不上忙。

要说一下情况

网友:
绿线有输出吗?
看看我画圈的那部分3个管子有没有坏的!好像有两个13007什么的!测测吧!要是有顺便再看看它附近还有没有短路或阻值不对的!

网友:
自己先要有维修思路才行啊。

网友:
先检测下300有没有?有在往后查。

网友:
垃圾电源!新手拿来练手最好不过,开始可以用表检查紫色线、绿色线有没输出电压,如果有5V左右的电压输出则表示辅助电路正常,再短接绿地,测量芯片TL494(或7500)的8、11脚和12、4脚的电压(注意是短接前后的电压,看电压的变化),发上来再让大家分析。如没有待机则要检查辅助电路的元件

网友:
就一张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