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问题求助

楼主(2014-06-21):
有一台tcl ml20的监视器开机几分钟菜单就自动跳出来,然后消失,然后再出来。请教各位高手给出解决的办法。谢谢。
求助

网友:
按键出问题了

网友:
哥们。。你按键坏了。。。拆开把按键全都换了吧

网友:
这不明显是 按键连键的事么。。

网友:
先换按键,不行再刷下程序。

网友:
按键问题,再就是驱动板

网友:
一看就是按键有问题 把按键全部换掉就好了

网友:
肯家是按键问题了

网友:
恢复出产设置

网友:
你们的意见我都同意,哈哈!都是高手!

网友:
出这种故障先将按键板拔掉,看还出现故障不,不再出现肯定是按键有问题。

网友:
换按键吧 或者吧按键拆开 清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