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联想N480 BM5238

楼主(2014-06-21):
故障   : 短 不触发 不显示
号   :  BM5238 1.2

过来机,进水已经了,缝缝补补线,是EC 桥。通电短,电感正常19V公共正常
隔Q3655B双P没有这种管子个,好,但是啊,通电 无奈看看吧,发现 PC61居然阻值 既然已经发现处理应该吧,但是但是通电待机0.01了,继续修,量3 5V没有 量LDO3 5V已经出来待机芯片应该问题,PU2开启信号ENTRIP没有电压,图纸搜索信号的,信号其实是EC ALW_ON转换开启,后面查EC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就是发ALW开启,示波器量EC有没有读取BIOS,发现波形有,换EC刷EC BIOS还最后查U16 7电压只有2.5V 电阻更换待机0.02 可以1256当时照片保存郁闷 电流到0.9轻微显示,呀,痕迹 试试,行。显卡130 价格客户接受。。。。。怎么

网友:
整机得收多少钱呀

网友(点评):
只报了200

网友A:
二修机,弄那么多也才只收到2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修机,弄那么多也才只收到200

N480,还没过保的机器

网友:
真是牛B  写得真好

网友:
楼主,你这是想说明什么呢?是不修了吗?

网友B:
楼主有没有修好,显卡脱焊了?还是最后再换了个新的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修好,显卡脱焊了?还是最后再换了个新的显卡?

没修了,只是把维修过程发出来分享下。

网友:
直接给客户说让他换版算了

网友:
如果最后发现不仅仅是显卡产问题呢。

网友C:
都成这样了,还能修啊,真佩服楼主有这个心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成这样了,还能修啊,真佩服楼主有这个心修啊,

不修下去永远不知道能不能修好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