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三星T220又出新问题。。。

楼主(2014-06-21):
上次说的用一段时间弹菜单问题说是按键的问题、、、、拆开看了一下手里没那种按键、、、、就加焊了一遍、、、、新问题就出来、、、、自动调节一直就是模拟数字切换了、、、、别的按键巧不巧出来一次、、、、这个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
哎哎哎 坑死了

网友A:
这个必须得换按键,加焊有什么用

网友B:
把按键扣开   清理里面 才好     都清理

网友:
换按键条吧

网友C:
要想去病根就得舍本钱,全部换掉按键就去病根了!

网友:
按键板漏电 一刀割

不换的话,这个方法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必须得换按键,加焊有什么用

关键是手里没有按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想去病根就得舍本钱,全部换掉按键就去病根了!

手里只有普通的 这个是那种扁的 还得去买啊

网友(点评):
朋友!让我说你什么好呢?最好换原来一样的,若不愿买想办法改呀?

网友:
这个有点太麻烦了、、、、还得网上订

网友(点评):
订一条,就是烦点时间,用不了多少MONEY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按键扣开   清理里面 才好     都清理

这个拿酒精擦了已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拿酒精擦了已经

拿 尖东西  在3个金属点   中间两排缝隙  刮刮   上面应该有明显的  脏东西啊

网友:
这种经常更换的,手里肯定得备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拿 尖东西  在3个金属点   中间两排缝隙  刮刮   上面应该有明显的  脏东西啊

你这种治标不治本,说不定过一阵又出问题,到时候客户回来找你,还以为你技术不行呢

网友:
把按键 拆了 部装

网友E:
开关按键便宜得备点,,像芯片就没办法备足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关按键便宜得备点,,像芯片就没办法备足

备了啊  就是没那种

网友:
直接买了按键换掉吧

网友:
为了不反修,还是更换按键。

网友:
目前为止我是还没遇见这种情况呢。

网友:
恢复出产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治标不治本,说不定过一阵又出问题,到时候客户回来找你,还以为你技术不行呢

一般的都有 就这个扁的没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治标不治本,说不定过一阵又出问题,到时候客户回来找你,还以为你技术不行呢

我这样  修了好多了   还没见过有返修的。。。 实话

网友F:
要么换按键板,要么换按键,都不想换就只能凑合着用了,克服着用了。自己嫌麻烦就花钱请专业维修人员修吧

网友:
我的办法是把按键板上的所有按键都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么换按键板,要么换按键,都不想换就只能凑合着用了,克服着用了。自己嫌麻烦就花钱请专业维修人员修吧

我是懒得去买按键。。。其实这样给客户也没啥事 一般人都不怎么用按键

网友:
保证开关能用就行了

网友:
有的按键清洗没用只能更换

网友:
加焊肯定没用,拆开清洁一下管用

网友:
是不是加焊后间接短路了啊!

网友:
按键很有可能联检了

网友:
要换的还是要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