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5 掉电。。。。。求高手

楼主(2014-06-21):
两个月前接到这个本本,故障是开不了机,当时是开机不显,加焊显卡完好了,钱到手了,OK! 昨天又接到客户送来这个本本,故障与上次不一样,0.9左右掉电至待机,试了焊桥,还是不行,请高手指点。。。。。急!急!
开不了机

网友:
0.9左右是不是还有电压没出来呢。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的事,加焊没有用

网友:
换显卡 啊 换改良的

网友:
换显卡吧, 顺便把散热搞一下~~~

网友:
CPU 电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电压没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