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修联想笔记本

楼主(2014-06-21):
今天早上接的机器:联想昭阳E47A、板号 :KL9MB6F1、故障现象:触发掉电。
客户描述:昨天使用还好好的,今天早上开不了机,经测试和客户描述完全一样。客户说电脑里的资料今天上午还要用,能否快点修好,我说试试吧。

     拆机接可调稳压电源,待机电流0.003A这个正常。经测量3VPCU和5VPCU均正常,CN5的2PIN是触发脚NBSWON#信号,经查有3.3V电压,可以看出EC工作正常并且各种条件都满足。按下开关键,NBSWON#信号有低电平跳变,电流从0.003A跳到0.31A瞬间掉到0.00AA,瞬间掉电。再次按开关,现象还是一样。掉电后能再次触发,可以排除供电有短路。接下来测量1.8V、1.5V、1.05V等电压,这些电压都能出来。唯独CPU和一组显卡供电没出来。经过细致观察主板PU10有一点进水的痕迹,基本可以断定是这里的问题了,1.1V没出来,查看PU10的工作条件12脚VDDP 、18脚VDDA是由5VPCU提供这个正常,唯独5脚VIN是0V没有供电,

图纸PU10第5脚连着一个电阻PR157 ,测量PR157两端、VIN端有电压、与芯片相连端无电压、用电阻档测量PR157阻值无穷大断路,问题出在这里,在料板找到电阻换上。通电测试电流立马就跳上去了,接屏开机联想LOG出来了,装机交付客户,客户说了多谢了没想到这么快就修好了。时间仓促就一张图。

网友:
修这样的舒服,返修少

网友:
客户在跟前这种快速的维修成功收多少钱呀,现在客户难说话,如在跟前 见你修的快 换的零件不起眼 到掏钱时候就叫疼

网友A:
还不是要300  没有这个价  就让他拿走  去找售后 售后就收他 600  在拿回来就是收4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是要300  没有这个价  就让他拿走  去找售后 售后就收他 600  在拿回来就是收400

其实修她也看不到,她就做一边等,就是看了也不懂呵呵就是你说的价。

网友:
进水机器,秒杀

网友:
是显卡供电吧,CPU供电正常?

网友:
历害,又挣钱了

网友:
楼主思路蛮清晰的

网友:
速战速决,楼主的票票来的干脆啊呵呵

网友B:
一上午 搞个Y430,  还没弄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上午 搞个Y430,  还没弄好 ,,,

不要着急,有些故障时不好弄。

网友:
条理很清晰啊。观察很仔细。

网友:
楼主神速啊,钱也神速入袋,:

网友:
这么快就给你秒了。。还挣了300元不错啊。。。

网友:
快速秒杀,楼主真是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条理有序,,,

网友:
时钟芯片发热怎么办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啊

网友:
捡钱了捡钱了  楼主大大滴NB   进水机好啊  可惜最近老接到一些没头绪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