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维修一例

楼主(2014-06-21):
客户拿来是说点不亮,我打开机箱插诊断卡跑马跑得是EE00。一般这样的看到就怀疑内存,拿一个试机条子插上还是一样,当时怀疑是不兼容,就换了好几跟,结果还是一样,于是就拆主板下来裸点,结果测的内存1.5V也是有的,然后就吹了南北桥(纯属侥幸心理)还是不亮,静下心想还是内存,于是上假负载,结果发现是VDDSPD没有电压,VDDSPD正常电压时3.3V,查了好多资料没发现这个华硕的图纸点位图,最后在主板上随便找了一个3.3V接到VDDSPD上,上电一试,结果一路跑马正常!!@$$
发几张图
主板型号

没修好时的状态

飞线

修好的状态

网友:
SpD经常出问题的。。。

网友:
最好还是换原件啊

网友A:
有图的话,还是换原件好,直接飞线容易脱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的话,还是换原件好,直接飞线容易脱落

没有图纸啊

网友B:
没有图纸没有真相,只能是这样维修了!

网友:
SPD出故障还真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图纸没有真相,只能是这样维修了!

就是啊,只能这样了

网友:
只能这样,不会,再究。

网友:
PCB 烧断线了吧,在电解电容下面把!!

网友C:
看到你的帖子 我确定VDDSPD有电压的 量了自己的没有 发现内存后面断线 飞线解决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你的帖子 我确定VDDSPD有电压的 量了自己的没有 发现内存后面断线 飞线解决了 哈哈

呵呵,我当时也是没办法才飞线的

网友(2014-07-24):
找不到点位啊,你发一下就赚发了

网友:
这个是内存的3.3V出问题的 啊 。呵呵, 你那测试卡在拿买的 啊

网友:
vddspd内存识别电压  DDR3的板跑D4之类的代码 基本一飞线就解决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多见,有时还会看到线烧断

网友(2014-11-13):
修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