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P Q2159显示器 开机用上20分钟正常,过一会就白屏,然后关掉再开又正常

楼主(2014-06-21):
如题所示,烦请各位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吧。。   不是的话 就看看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在白屏时,测屏供电有没有,没有供电查驱动板上过热元件。有供电,查屏上的逻辑板升压电路,手感过热的元件。

网友:
加分             走人

网友:
驱动板muc的问题 看你是换一块  还是刷一下程序

网友:
单独点屏试试,,不是屏问题就好好查下电路

网友:
换个新驱动板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的细心分析,查出来是逻辑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