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LED黑屏

楼主(2014-06-21):
有一台三星22的LED显示器,用几分钟以后,屏幕就像抖动一样,感觉像电压不稳的现象,有时候可以用一个小时,然后就黑屏了,再关掉按键,再打开又可以用,外接电源的,测电源有14V输出。

网友:
开关MOS管 故障是这样

网友:
热稳定性问题,故障出现时马上测电源出输正常否?若正常打开后盖重点查大容量电容。

网友:
屏<---->屏线<---> 驱动板

屏线清潔一下  估計接奌不良

网友:
支持楼上 就这几个可能

网友:
拆机测下黑屏时的各个电压,,LED可以排除灯管,就电源板跟驱动板

网友A:
这个好像是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程序问题

不应该是程序吧 应该是电源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