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c进系统一半死机 已解决

楼主(2014-06-21):
版号LA47 MB 10250-2  i3独显N12M-GS-B-A1    HM65  故障开机进系统一半死机,显示win7卡死 。拆机 ,先把其他移动设备排除一边,硬盘,内存,网上说CPU坏的多 找个i5CPU试试,故障依旧,纳闷,刷BIOS试试,在网上下载几个BIOS也不行, 头痛这是什么问题啊?在板子上看了几遍,用手触摸板子有没有发烫的,发现贴片mos管发烫 .待机发烫 。仔细一看电流0.1电流高啊!但是可以开机啊!不管这么多了换了再说。还好我这有。风枪吹掉发现烧黑了!就是它坏了。换上以后电流不高了也不发烫了 心中暗喜。装上硬盘开机试试,还是一样死机,晕了!把原来的BIOS刷回来再试试!故障依旧。先吃饭,到了下午打开图纸看看,仔细想想故障就在cpu供电这一块。 用表笔量一量PU4301发现第一组和第二组供电不一样,图纸就不上传了不知道到怎么把那一块上传的, 8 脚输出4.6v  5脚输出1.5v 第二组8脚输出1.5v 5脚输出4.6v 我指的第一组是上面坏掉的mos管是一组,pu4301怀疑它坏 在料板上没有找到!网上订了几个,发回来直接换上,开机试试走win7界面过去了 好了!好了!松口气! 终于好了!这笔记本搞死我了!说的有点多请谅解!

网友:
图片上传上了啊!不是我上传的位置 就这样吧

网友:
一般这个都是要一组都换掉的

网友:
原装 BIOS 留下

联想v470cLA47 MB 10250-2.rar

网友:
好像换过一台

网友:
这个机子的通病

网友:
   我上次是换CPU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