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上电时序维修

楼主(2014-06-21):
小郭谈维修:制作        维修群:81648501

IBM T61(上电时序)维修一例
楼下同行送来的 IBM T61 单板,故障为不加电(无待机),楼下同行已经对该主板进行了一 系列的维修,更换了主电源 IC 及 TB 芯片,故障依旧。最后没解决问题才送来检修。根据 同行客户的描述,此板为进水。
接到主板后,目检主板的确是有轻微进水的痕迹,而且内存槽周边及 PC 卡附近多处发
黑。主板也有明显被维修过的痕迹,还是先用万用表笔打到二极管档,把主板各个关键测试
点粗略的测试一遍,无明显短路的地方,主电源供电单元( 3M/5M)电感正反向阻值都为
正常,排除了短路的故障。确定主板无明显短路的情况后,把可调电源调为 19V,接上主板
DC 头接口,可调电源显示无待机,电流为 000。随后用万用表电压档动态下测量主板各个
关键测试点电压,测量公共点电压为 19V,说明 TB 芯片已经得到初始供电,否则是不会打
开隔离保护电路的,测量 3M/5M 电感时,发现主电源没产生 3.3 和 5V 电压,看来问题是主
板没进入待机状态,导致按开关无任何反应,问题找到后,把目标锁定在 3M 和 5M 单元。

翻出 T61 的图纸,找到主电源芯片 U41,MAX17003ETJ,芯片如下图所示:

从主电源芯片 U41 中可以看出,芯片 21 脚(N)代表 VIN 的意思,也就是此芯片的主供电,
由 VINT20 提供。用万用表测量 21 脚电压为 19V,说明 MAX17003 已经得到主供电了,那
么接下来就需要 4 脚得到-SHDN 总开关信号,芯片有了此信号后 20 脚 LDO5 才会输出 5V
线性电压。从图纸中得知 4 脚要有高电压信号后,用万用表电压档量 4 脚-SHDN 高电平信
号,测量出 4 脚电压为 0V,这个电压是低电平,所以芯片不会工作,首先需要把 4 脚的电

小郭谈维修:制作        维修群:81648501

压修出来,才能进行下一步检测。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来,4 脚的高电平信号由 D12 复合二极管 3 脚提供,D12 复合二极管 1 脚-PWRSHUTDOWN 来自于 TB 芯片 46 脚,复合二极管 2 脚-SHUTDOWN2 来自于 VCC3SW 电压经过稳压块 LDO 提供,同时 VCC3SW 还经过 R903 为 33K 的电阻给复合二极管 3 脚提 供一个 3.3V 的上拉电压。从该电路中可以简单的分析出来,D12 复合二极管,只是两只同 性、同质的二极管面对面或者是背靠背,主要是利用了 PN 结构的特性,从二极管单向导通 反向截止的理论上来分析 D12,当 1 和 2 脚任意一脚为低电平的时候,那么 3 的电压 VCC3SW 就会被拉低,从而会导致 MAX17003 的 4 脚-SHDN 总开关信号为 0V。
此部分电路的原理分析出来之后,那么就可以用万用表电压档来判断故障所在,测量 D12 复合二极管 1 脚-PWRSHUTDOWN 电压为 3.3V,说明 1 脚的电压为正常的,测量 2 脚 -SHUTDOWN2 电压为 1.6V,此电压因为是 VCC3SW 经过 LDO 提供的,正常因该为 3.3V 才对,1.6V 的电压是偏低的。确认故障出现在 D12 复合二极管第 2 脚。

从图纸中可以看出 D12 复合二极管的来源如下:

小郭谈维修:制作        维修群:81648501

调出 T61 的点位图,找到 U1 所在的位置,用万有表量 U1 稳压块的第 5 脚,输出为 3.3V,
那么说明电压是正常的,D12 复合二极管第 2 脚是直接连接到 U1 第 5 脚,中间无任何元件,
也就可以简单的说,主板断线了!用漆包线从 U1 第 5 脚飞线直接连接到 D12 复合二极管的
2 脚。接上可调电源动态下量 MAX17003 主电源芯片 4 脚-SHDN 总开关信号,此时万用表
的读数依然为 0V,退一步继续测量 U1 第 5 脚,电压既然被拉低了,把飞的漆包线断开了,
静态下测量 D12 第 2 脚的阻值,为 10 几欧,量 U1 第 5 脚的阻值为无穷大,此信号线路不
但断线,断线的 D12 一端还短路,直接把 D12 的 2 脚翘起来飞线连接到 U1 第 5 脚后,电
压正常。接上可调电源,待机依然为 000,量 MAX17003 主电源芯片第 20 脚 LDO5,线性
电压 5V 已经正常输出,说明以上故障解决。继续检查下一故障点。

MAX17003 芯片要全面工作,产生 3M 和 5M 电压,那么最后还需要 ON3 和 ON5 两组开启 信号,芯片得到此两组信号后才会发出脉冲信号轮流导通上下管,产生相应的电压。

从图纸上可以看出来 ON3、ON5 经过外围电路连在一起,也就是说,只要一组高电压信号, 经过 R866 和 R405 电阻后,分别转换出 ON3 和 ON5 两组信号提供给 MAX17003 主电源芯 片作为 3.3V 及 5V 电压的开启信号。
M1-ON 信号,来自于 PMH5 芯片 76 脚发出,此时用万用表电压档量 PMH5 芯片第 76 脚,
没有电压输出,排除此信号引脚短路后,说明该芯片条件没满足,导致不发出 M1-ON 信号。

小郭谈维修:制作        维修群:81648501

接上可调电源动态下,测量 PMH5 芯片关键条件,7、31、59、80、98 脚都为芯片供电引脚,
由 VCC3SW 提供,测量此几个引脚都有 3.3V 的电压,芯片得到供电后,那么需要初始时钟 频率,PMH5 也不例外,由 25、26 脚组成的 RC 振荡电路给 PMH5 提供输出的时钟频率。 用示波器测量该引脚没有波形,没有起振,故障点找到。PMH5 要工作,首先还需要一个关 键的条件,73 脚的-EXTPWR_PMH6 信号,正常为低电平有效,此时用万用表测量,电压 为 3.3V 高电平。
-EXTPWR_PMH6 信号由 Q53 提供,如下图:

上图原理非常的简单,当 VL5 为高电压的时候,导通 Q53 拉低-EXTPWR_PMH6 信号为低
电平。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 Q53 控制极,电压既然没有,操,我还以为是 Q53 坏了呢,原
来是没电压,绝对是断线,为什么这个说呢?因为 VL5 来自于 MAX17003 主电源芯片 20
产生的 LDO 线性 5V 电压提供。刚才已经测量到 MAX17003 输出线性电压了,那么现在唯
一的可能还是断线了。直接用漆包线从 MAX17003 主电源芯片 20 脚输出的 5V 线性电压外
围的滤波电容上飞线直连 Q53 的 1 脚控制极。接上可调电源,终于显示有电流的存在了,
待机电流为 0.08,  电流是出来了,但是感觉有点偏高,随后用示波器测量 3M/5M 电感,
都有波形,说明主电源部分的故障解决, 接上键盘按下开机键不触发,哎  还有新的故障等
着我开发……。

(直接从 H8S 开始所起)。
整机进入待机模式后,按下开机键,低电平信号-PWRSW 分别送到 H5 芯片的 32 脚,
及 H8S 芯片 23 脚,当 H8S 芯片 23 脚接到高低高电平跳变的时候,117 脚发出-PWRSW_H8
名为(请求上电)信号告知南桥,南桥接到 H8S 发出的-PWRSW_H8 信号之后,内部部分
模块开始自检,正常后发出-ICH_SLP_S3、-ICH_SLP_S4 提供给 PMH5 芯片第 74 及 68 脚,
PMH5 接到南桥发出的信号后,从 71、72 脚发出-PM_SLP_S3、-PM_SLP_S4(作为电压开
信号)发送给 H8S,(意思为下级寻求上级同意后方可加电 ),当 H8S 接到 PMH5 的上电信
号后,H8S 本身自检完成后向 PMH5 返回-MAINOFF(意思为同意对主板进行加电),PMH5

小郭谈维修:制作        维修群:81648501

接到 H8S 返回的信号后,分别发出 M2-ON、A1-ON、B1-ON,开启 3B/5B 电压及分组供电, 让整机依次得到工作电压。

整机的上电时序分析出来之后,继续跟着上一步往下检修,按下开机键无任何反应,根据以
上的时序,测量键盘接口 19 脚开机键,此时万用表上显示读数为 0V,正常为 3.3V 的电压
值。

-PWRSW 连接到键盘接口作为开机键,红色箭头处连接 PMH5 芯片 32 脚,-PWRSWTCH
连接到 H8S 芯片的 23 脚。从万用表测量 D21 二极管连接开关一端,电压是正常的 3.3V,
那么刚才量键盘接口 19 脚为什么没电压?不用想都知道是断线了,因为这个主板已经飞了
好几条线了,见怪不怪。用镊子短接拉低 D21 一端,让电压高低高变化,短接后,依然无
效果,继续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量 D22,测量后发现 D22 连接 PMH5 一端的电压既然为 0V,
把掉电源后,静态下测量 32 脚到 D22 之间的线路,不用说了!又是飞线!连接好之后,接
上可调电源,用镊子拉低 D21 一端,电流无依然 0.08 无跳变,测量 32 脚已经有高低高的跳
变。为了开机方便(便于检测)还是先把 D21 一端飞线连接到键盘接口 19 脚。接上键盘按
开机瞬间用示波器测量 H8S 芯片 117 脚-PWRSW_H8 向南桥发出的请求上电信号,测量开
机瞬间有电平的变化,继续测量 PMH5 芯片的 74 脚和 68 脚 S3 和 S4 信号,探测到有电压
瞬间从低变高,示波器扯动了一下,说明南桥发出了上电信号了,继续测量下一步,测量
PMH5 发出的 S3 及 S4 信号给 H8S的信号脚位 71 和 72 脚,经过测量之后,确定故障在 PMH5,
为发出 S3 和 S4 提供给 H8S 芯片。测量到此,心中已有数,因为待机电压 0.08 是有点偏高
的,经过维修到此步骤故障为 PMH5 不发出 SLP 信号,可以直接更换 PMH5 芯片的时候了,
从料板上拆了一个装上之后,接上键盘,按下开机键电流上升到 0.51,触发了!!!没装 CPU、
内存,拔掉电源后装上 CPU 和内存,开机电流几番跳变,用示波器测量内存波形后判断为
显示了,因为是单板,没有屏。为了确认故障解决,打电话给同行客户把屏、硬盘等送来,
接上屏之后,久违的 logo 界面 ThinkPad 出现了,装机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正确的维修思路能让你迅速找到问题的所在,从而不走弯路、不浪费时间。——小郭谈维修

网友:
楼主水平真好,呵呵

网友:
学习学习了,t61好少修了哦

网友(2014-07-26):
IBM的电路比普通的电路复杂好多 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