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复位隔几秒一闪

楼主(2014-06-21):
昂达G31 REV7.0 这板刚拿到手是装CPU上电会保护掉电,不装CPU上电就不会保护。
更换CPU电源管理芯片后解决装CPU上电会保护的故障,但是变成复位灯隔几秒闪一下,PCI槽A15电压也会从3.3V跳变为2.2V或1.3V.
求思路和图纸

网友A:
台式机的主板已经没有维修价值了,太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的主板已经没有维修价值了,太便宜了

我们先不讨论维修价值的问题,对于这板故障有没有什么思路?在线等.

网友:
BIOS刷过没有?

网友B:
个人认为还是某个单元异常造成反复复位。主板网卡、声卡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还是某个单元异常造成反复复位。主板网卡、声卡正常吗?

网卡和声卡都摘掉还是一样

网友:
BIOS会造成A15电压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的主板已经没有维修价值了,太便宜了

真是找喷的人的,便宜不能修???如果修好了主板,知识学到了,钱也赚到了,不是一件很好的事??

网友:
加分             走人

月饼 -2 灌水?

网友:
查一下IO给PCI插槽复位的针脚。大概是IO的问题和南桥。

网友:
楼上说得对,有可能是IO的问题或者南桥的问题,正常跳变应该是3.3V---0---3.3V。南桥发出的PCIRST#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