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EP45T-UD3LR 420可以上520上不了是为什么?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4-06-21):
技嘉GA-EP45T-UD3LR         420单核可以上,E5200上不了是为什么?求大神指教。。。。。

网友(点评):
应该可以啊。。不行你上官网下个最新的BIOS刷下。

网友:
不行啊,420可以正常开机使用,E5200死活不行,开机风扇转一下就重启了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块。。。。。

网友A:
EP45这个主板是支持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EP45这个主板是支持的啊!!!

可是就是开不了机那,,,,420的U可以正常使用,E5200亮一下就灭。。。电压都正常

网友:
看看是不是CPU供电芯片的问题,这2种CPU的供电电压不一样,

网友B:
有过这种情况,应该是哪里的电压不足,你可以查下Vid电压吧,有可能是那方面的排阻有问题。

网友B:
以前修过一个华硕的,换了一个102排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过这种情况,应该是哪里的电压不足,你可以查下Vid电压吧,有可能是那方面的排阻有问题。

大神牛。。。。我试试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修过一个华硕的,换了一个102排阻就好了。

秒杀了。。。。

网友:
请问楼主现在修好了吗?
我的是不过内存  卡C1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E420是65nm的,E5200是45nm的。正常来说P45应该能上5200,先刷个BIOS试一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