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72备份04模块视频教程

楼主(2014-06-21):
上次答应大家做个视频的,一直都没有找到1672的盘来备份,今天终于找到有盘了
希望大家努力学习,谢谢基地一路的支持及给予我们发挥的平台,感谢大海兄,CCTV,NV,AV的支持

网友:
要是分享一下软件和固件就差不多,单纯教程没软件和固件有啥用?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的内容啊

网友:
应该要学习一下,好东西!

网友:
ejyf -5 严禁灌水

网友:
2备份04模块视频教程

网友:
基地 如此强大,有时间也去学点东西

网友:
备份04模块,要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在多方点基础的 新手好学习 学习

网友:
在跑PST流程时,我们经常会遇到以下的提示,各位童鞋们,要记的收藏,帮顶呀

UNKNOWN ERROR C409的错误提示:这表示未知通讯数据错误,没事的,解决方法,把设备管理的认的盘符删除,重新跑就不会,在线跑盘,最好不要去认设备管理

E433的错误提示:可能是磁头损坏了,K头一个个试,如果还是不行,报废

写01模块提示E5543等等,这些都是磁头有问题,可以格一下磁道试试,如果OK,磁头没有问题,还是一样,报废

1590的版多数E617提示:如果是在刷ROM后复位出现617,那可能是磁头问题多一些,特别是摔的,可以砍头试试~~在刷完模块后出现617,可以不用理会了,很多1590的板都会这样提示

在跑44时,出现UNKNOWN ERROR 72F2 提示,固件不配,或是模块出错,重写

跑PST时,在C3 C8 D1 DB 出现 UNKNOWN ERROR 4587,磁道错误,解决方法,把设备管理的认的盘符删除,重新跑就不会,在线跑盘,最好不要去认设备管理,认了的话,都会出现4587磁道错误,切记

当跑D2前面流程时出现:NOT_AN_ERR_VSC_CMD_EXEC_IN_BKG,
                    (也是坏块很多,不能压缩到T表了)
D2完了告诉:有很多坏道不能压缩到T表,因此,P表的记录就会很多
当跑D2以后流程出现:NOT_AN_ERR_VSC_CMD_EXEC_IN_BKG
    翻译:不是一个错误代码-系统函数-进入记录单。
    意思:很多错误被记录在系统函数
一般B9出现NOT_AN_ERR_VSC_CMD_EXEC_IN_BKG机率多一些,没事的

网友:
1672为什么要单独备份04?难道有特殊含义

网友:
04经常写不上

网友:
This is the content of what is 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