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技嘉GA-M61PME-S2 REV:2.0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而不跑吗!

楼主(2014-06-21):
~~技嘉GA-M61PME-S2 REV:2.0 台式机主板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而不跑吗!求BIOS !哪位有共享一下吧,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官网可以下到的

网友(点评):
官网下的用编程器刷是否要提取后才行吧 呵呵我没搞过?

网友:
试试这个

网友(点评):
楼上你这是图纸吧,我有图纸。

网友:
楼主肯定是BIOS的问题吗?有的主板不上CPU不跑码的。

网友(点评):
上U试过,这板不上u测不到U时钟和内存时钟!只是没波波所以有部分信号表没法测到 呵呵...

网友:
有没有片选啊 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