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5 AMD集显BIOS

楼主(2014-06-21):
HP 515 AMD集显BIOS

HP515不开机,开机电流上到1A左右不亮,建议先刷BIOS,再动北桥!

HP515 AMD集成.rar

网友:
我的机器 都没搞好 搞成料板了

网友:
HP515很好修的,就单一两故障BIOS和北桥呀

网友: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bios的问题

网友A:
我的也是CQ515在1A然后下降到0.7左右,就这样的反复,刷过BIOS后,不行,又刷过几个,都不行,看样子要动北桥了.

网友(2014-08-07):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CQ515在1A然后下降到0.7左右,就这样的反复,刷过BIOS后,不行,又刷过几个,都不行,看样子要动北桥了.

嗯,HP515是爱坏北桥的

网友:
之前电流在跳变 刷了bios后电流停在1.5左右 没思路了

网友:
cpu很烫手啊

网友:
俺 的搞定咯刷bios好的桥也换了

网友(2017-06-05):
我有个HP 515  档测试卡 48代码  会是北桥的问题吗

网友:
加焊过北桥不亮电流没变化,刷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