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码2E,这现象

楼主(2014-06-21):
开始主板跑2E,这代码少见不知道意思, 蜂鸣器一长8短,上论坛无果,试试清洁内存,等待代码2E看看能不能过去,顺利跑码, 于是上显卡一长8短的声音没有了, 原来这块主板还能检测显卡的存在,他本身无集成显卡, 型号也不清楚,谁能看看型号

网友(点评):
打错了。是影泰 TA870

网友:
有的主板在PCI槽侧面贴着!

网友:
你卡太次了吧,PT093这个不错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A:
看板是有集成的显卡的。。 集显无显示就刷个BIOS试下。。

网友B:
00代码应该可以亮机的了,楼主可以换个显卡试一试。

网友:
拍个主板的全图看看!!局部的不好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板是有集成的显卡的。。 集显无显示就刷个BIOS试下。。

图片上那是串口,板上没有集成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代码应该可以亮机的了,楼主可以换个显卡试一试。

对呀,我接了显示器可以亮机的,过后因这显卡无论装什么系统都花屏

网友:
这主板cmos自检,屏幕第一画面第一排就是自检出的显卡型号,可想2E就是主板检测显卡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