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24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4-06-21):
如图  客户自己清理导致这样的。拿来测待机3V 5V正常 触发到0.3掉电 然后来回自己循环重启!看了下 大概是CPU供电没有直接量了 确实没有。 然后先后测了1.05V 1.5V 以及 3V 5V後级电压 基本都是时有时无。不知道是万用表问题还是什么情况,先不管 这些 现在是CPU供电没有 找了图纸13脚的 开启信号没有,是EC发出的,安装经验 应该是 SUSPG 和RUNPG都接收到后发出的 CPU开启信号,测了两个电源好信号 还是时有时无 我艹。现在不知道如果下手了!!到底什么问题 求大神指教!!

网友:
没人赐教么 亲们

网友A:
问题是。客户是怎么清理的,都清理了那里

网友:
我以为你有妙招呢 立马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客户是怎么清理的,都清理了那里

没全拆,后盖打开后风扇清理 硅脂他说自己没有 就没弄 然后就掉电了

网友B:
照着图纸好好测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着图纸好好测量吧。

现在没思路了 不知道测什么了

网友A:
那只有已风扇那周围的原件看看,他清灰是拿什么清? 是不是灰尘被他弄到一些芯片脚位直接造成连接了,或者是他没把电池,就直接扫灰尘。。。。

网友:
只有已风扇那周围的原件看看,

网友C:
我以为你解决了 所以 才来看看的

网友D:
是不是有个芯片虚焊了

网友E:
如果是客户自己清理,就可能是虚焊,先加焊一下供电大大小小芯片,然后出尘,放BIOS电池,看看,再就是换换内存,因为极可能静电击穿内存,一般问题不大,我也遇到好几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只有已风扇那周围的原件看看,他清灰是拿什么清? 是不是灰尘被他弄到一些芯片脚位直接造成连接了,或者 ...

他就拆开后盖,其他没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你解决了 所以 才来看看的

没呢 ,索尼时序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有个芯片虚焊了

不知道是哪个 你有索尼时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客户自己清理,就可能是虚焊,先加焊一下供电大大小小芯片,然后出尘,放BIOS电池,看看,再就是换换 ...

你说的都搞过了 现在无从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