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G31T-LM开机一会不复位

楼主(2014-06-21):
联想台式机G31T-LM开机能显示,显示一会之后复位灯开始闪烁 就不显示了,关机再开不复位的时间变短,得停顿一会之后 再开机 才可以显示,但是显示一小会之后又不复位了,我换了南桥 刷了BIOS 换了IO 故障依旧,请问 谁碰见过,来说说哪的问题啊,

网友:
是我说的你们不明白还是不详细啊,怎么没人理啊

网友:
你把问题搞复杂了,首先,能开机,说明各部分工作是正常的。但开机一会,又复位了,说明他的复位电路及又关电路及原件有问题,要进一步仔细检查。

网友:
南桥相关电路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