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NEC电容怎么换上去?

楼主(2014-06-21):
有块板子,一看NEC大电容,马上想到换,以前换过几次,都是用6个330换上去,突然觉得这样不美观,从网上定了几个,到货一看,傻眼了,怎么焊上去啊?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5.0
这种用bga焊,不过还是建议换330的,bga焊这个容易导致cpu座子虚焊,座子虚焊就玩了。。。。。。
料班330多的是。还花钱买这难焊的大家伙。330焊漂亮点还是挺美观的啊
你可以用6个330电容改上去 这种用BGA吧 保险

网友:
或者换4-6个330的电容就行

我们这儿 换用2个........

网友A:
用风枪从反面吹啊,

网友:
板子先预热,然后风枪侧吹。

网友:
这种电容真的不好换,楼主换好了记得通知一下。

网友B:
只能用BGA机器做,效果会比较好

网友:
直接330不是很好 吗

网友:
最好用BGA机吧。

网友:
大口径的风枪吹,330度慢慢吹

网友:
花钱找罪受

网友:
这个又贵又不好做 花钱买教训哦

网友:
这个 用风枪  CPU 座搞坏

网友:
改呀,改了还稳定些

网友:
拆的时候建议要把CPU取下来,用大口径的封口吹,镊子使巧力先把外面那层塑料壳搞掉,下面的的很快就可以用镊子从侧面取下来的

网友:
我没有换过  都是用330   用这种电容焊接难度大  并且它还会坏的

网友:
,4个330 搞定

网友:
直接上烙铁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能用BGA机器做,效果会比较好

用BGA焊台做,CPU座也容易被搞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BGA焊台做,CPU座也容易被搞虚吧!

你先用有铅的锡拖一下再做,有铅的熔点比较低

网友:
风枪吹容易垂死。、

网友:
4个330 完美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专门的设备弄上去的  不好弄啊

网友:
要什么美观,4个330 搞定 装起来有没有人看到   买的大电容也不一定好用

网友:
这个真心不好换。。。后面是CPU的座子。。散热很快。。。温度高了吹时间长的比较担心。。。。

网友:
自己普通的设备换这个还没换好过,都是碎了

网友:
接4个引脚   焊接上去 折过来就行了        办法很好想的哦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确实,飞线固定外面吧
我赞同 要学会通便啊 !!

网友:
用BGA 背面不是CPU座子吗    还是直接330稳当

网友:
从侧面可以焊上的

网友:
用普通的电容装上去算了。。

网友:
还是不要折腾的好,搞坏U座就笑吧111

网友:
你这是没事找事.....6个330的干上去就可以啦  还发一样的来  实在想搞上去也可以  用线来连接

网友:
BGA 或者风枪都可以但要注意温度

网友:
简单的不弄,非要找麻烦~~~~~~

网友:
这个用BGA是最好的方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风枪从反面吹啊,

面都是座子岂不吹坏了

网友:
其实不用买这种NEC,换4-6个330或220的电容就行了

网友:
把风枪小口用锤子锤成长口,约0.2宽(和一字螺丝刀一样),风枪侧面吹,就可焊上........

网友:
呵呵,花钱买罪受。。。下次记得了。。。

网友:
怎么拿下来的,就怎么焊上呗。

我没做过,要是我就这样做。先对大电容焊盘上一层薄薄的锡,然后用风枪把板子上的锡吹化,再把电容对准位置放上去,从上面或侧面一吹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不好焊接就引两个脚出来

网友:
保险一点还是换330吧

网友:
换6个330的电容就行

网友E:
这个很好换啊,把原来的焊盘用拖锡带处理干净,电容脚上涂上BGA焊膏,上点有铅的低 熔点的锡,主板上也上点有铅的锡,电容表面一定记得包点锡箔纸,把风枪调到350度,慢慢吹,等电容下沉了就OK了

网友:
没事瞎折腾,把CPU坐弄虚焊了我就笑了

网友:
侧着吹应该可以的    也行

网友:
吃抱着撑着。。。。。。。别把板子搞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好换啊,把原来的焊盘用拖锡带处理干净,电容脚上涂上BGA焊膏,上点有铅的低 熔点的锡,主板上也上点 ...

电容上面用锡纸,怎么吹的动? 是吹侧面吧?

网友:
楼主换上去了告诉我们一下,我们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面都是座子岂不吹坏了

不会,中间是空的,

网友:
补330的电容,或者换6个330的电容。干嘛搞这个大电容,这都是SMT的贴片过回焊炉。

网友:
直接飞线,然后反过来用双面胶贴好

网友:
还是用BGA吧,风枪会把板子搞坏的,我就搞坏过一次

网友:
楼主不是我说你,你真是够二的,你既然都拆过这个电容就应该知道它是怎么焊接的啊!!明明知道难搞还,,,唉。

网友:
换完不还是坏吗 这破电容换了干什么呢啊

网友:
这种电容不好换得,你还是换330就行了。有壳子遮到的还怕啥丑

网友:
换4-6个330的电容就行

网友:
前几天接了一台上家也是换的这种NEC大电容,他用铜丝接4个引脚   焊接上去 折过来再焊到板上的,然后我把它拆了6个330换掉

网友:
焊台做上去很简单啊

网友:
用风枪从反面吹啊

网友:
飞线,焊到一边放着

网友:
不是用330代吗

网友:
高手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F:
还没这样弄过  都是用330改上去的 !楼主你买之前难道就没想想怎么焊上去吗?

网友:
4个330 搞定 装起来有没有人看到

网友:
哥  您开笑呢!  那个皮是塑料的 稍微加一点热 就化了

网友:
引线出来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没这样弄过  都是用330改上去的 !楼主你买之前难道就没想想怎么焊上去吗?

简单的以为风枪直接焊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