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M 开机没任何反应,求助,

楼主(2014-06-21):
如题,手上有一块技嘉G31M ES2C的急修板,开机没任何没反应,风扇也不转,网卡绿灯长亮(这个灯亮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电源正常(也换过电源),PW+有5V电压,通向I/O  IT8718F 。 U59,Q248 Q249   每一脚都没任何电压,只知道查到这里,接下来要往哪里查?麻烦前辈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取下网卡,看看,不行的的话,查   PWRBTN, VCCRTC  RTCRST 32.76MHZ  3V   RSMRST,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拆下网卡看看

网友:
不行看按二楼的方法。。查下待机电路的五大条件。。

网友:
网卡已经吹下,8102的芯片,故障依旧

网友:
ATX接座 黄色3.3对地阻值30左右,是不是这里短路了,如果是,从哪里查?

网友B:
你的故障是不触发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故障是不触发是吗??

应该是吧,不知道是不是叫不触发,就是开机没任何反应,

网友:
2楼说了,先拆网卡,不行按照因特尔待机5大条件来修

网友:
嗯,新发现,刚好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板,这个Q289,正常板上没有电压,但这个不触发的板上的这个Q289有1.8V,,

网友:
有一模一样的板是好事,但要应该怎么利用这好板,来对查哪里呢?望前辈们指点

网友:
上图是坏板上有的电压,好板没有图中的1.8V和3V   6.6V的地方,好板上的是5V,

哪个小东西坏了吗?
哪位前辈帮忙分析下吧,

网友:
问下K3918的管,可以拿什么替换?

网友:
网卡坏了  有可能南桥跟着一起坏了 看看

网友:
按照时序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下网卡,看看,不行的的话,查   PWRBTN, VCCRTC  RTCRST 32.76MHZ  3V   RSMRST,希望可以帮到你

PWRBTN  ,VCCRTC  RSMRST  32.768   3V RSMRST都有电压正常,

网友:
待机状态下:对着好的板测量,坏的板上的这些红圈的电压都不对(要嘛好板没电压的地方坏板有电压,要嘛好坏电压低的地方它电压高,而这些电压在好板上是开机之后才有的电压),换过RT8105(换成RT9214),Q286  288  ,EC166 167 168,一个一个换,测得电压还是一样的不对,,哪里有可能有问题呢?
绿色的地方电压是对的